求助:AB PLC-5程序

楼主(2003-08-22):
I:023 I:023 B3:0 !------! !------! !---------------[ ]--------! ! 1 2 5 ! ! ! B3:0 B3:43 !-------! !------------------------[ ]---------! ! 5 1 ! ! ! ! ! ! I:023 B3:0 !------! !-------------------------[ ]---------! ! 3 5 ! B3:0 B3:43 !-------! !------------------------[ ]---------! ! 5 2 ! 问题: 1。在一段程序中,B3:0/5多次出现,老外给的注释是:"HELP MEMORY",而且ONLINE状态下,B3:0/5的状态不断变化,似乎不受前面的条件影响;下一行程序中,B3:0/5的状态似乎又不影响后面的结果。不明原因也不知这样做的目的,请高手指教。

楼主:
应为: I:023/1 I:023/2 B3:0/5 B3:0/5 B3:43/1 I:023/3 B3:0/5 B3:0/5 B3:43/2

网友A:
I:23/1 I:23/2 B3:0/5 |---------||----------||--------------------------( )-----| | | | I:23/3 | |----------||------------| B3:0/5 B3:43/1 |--------------||---------------------------------( )-----| | | | B3:43/2 | |--------( )---| 等同

网友B:
没什么奇怪的,B3:0/5作为OUT多次出现在AB的PLC-5是允许的,不象亚洲的PLC那样只能OUT一次。这从对内存的定义即可知道:PLC-5中内存按“数据文件”使用,可创建、删除,就象变量一样;亚洲的PLC内存一般作为“Device”使用。至于为什么这样编,那是编程者的想法了。

网友C:
高手领教

网友D:
找AB的PLC资料. 我的e-mail: sdsjwxq@163.com

网友E:
把问题分开来看: 一、I:023/1 I:023/2 I:023/3 分别接的是现场什么输入信号 二、B3:0/5在程序中其他地方是否有使用,日国有,是做什么用 三、B3:43/1 B3:43/2分别是做什么用 另:B3文件是否有文件操作或字操作 看完程序好象是利用PLC本身的扫描机制做的一个不断更新的状态位。具体想弄明白,请把以上四点搞清楚。

网友F(2005-09-02):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我也是新接触AB的PLC 请高手达人指教

网友G:
我认为这是一个编程技巧,迷惑视线用的。 这是对PLC的I/O扫描和程序扫描的理解问题,好象我接触的各重PLC都可以如此编法。 可以改成: I:023/1 I:023/2 B3:43/1 ---||--------||-------[]--|     I:023/3 B3:0/5 -----||-------[]---|    B3:0/5 B3:43/2 -----||-------[]---|

网友H:
有意思,我喜欢看有些古怪的东东。 楼主能否把程序发给我,如果附I/O清单和工艺说明更好了。 呵呵,作为交换,我也可以发给你一些好东东,如有关产品位置跟踪,分拣的东西,涉及使用多重变量数组的好东西哦。 linelee2003@163.com

网友I:
B3:0/5只是一个中间变量,他的状态是否对其所控制的输出点有影响,也要看控制B3:0/5的输入信号的类型!

网友J:
我也是最近才接触AB-SLC500的!!请问各位大虾有谁有详细点的资料吗??最好能给我那些说明地址的资料!!谢谢了 health_pig@yahoo.com.cn

网友K(2005-12-30):
贵地你好,我们公司有工程剩余下的几件PLC-5处理器,是否可以处理掉,敬请回电13460931982张笑方

网友K(2006-05-05):
你好,我是北京惠方的张笑方,我门公司有工程剩余的PLC-5CPU模块及配套的附属模块,若有需要可至电13460931982或WANJUNMING8@sohu.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