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多个串口设备的连接

楼主(2003-08-22):
我有4个串口设备要连到主机上,可这4个串口设备的驱动程序只能认到COM2,请教各位DX有什么好办法吗?多谢了!

楼主(2003-07-23):
分时?什么意思?抱歉我不太懂,能说的通俗一些吗? 用485如何解决?能详细一些吗? 多谢!多谢!

网友A:
用485总线,把4个串口接一根线上,接PC的COM1就可以啦!

网友B:
用多串口卡

网友C:
有两种方法: 1、用多串口卡(1:8的) 2、每个串口连接一个协议转换卡,转换成统一协议后连到一根总线上(如485),在连到com口。

网友D:
可以尝试用多串口卡(若串口设备的驱动能认出来的话),若串口设备的驱动只能认到com2,那么即使加多串口卡也没用,这样的话尝试用485转换器吧

楼主:
多谢各位DX提出的建议,可我有些疑问: 用多串口卡可以增加串口数量,但安装串口设备的驱动程序时,只能认到COM2口,如何解决?是否用485就可以呢? 请各位DX多帮忙!谢了!

网友E(2003-08-22):
可以用PCI/ISA扩展卡,MOXA卡就可以带4-8或者更多串口,好象它自带串口管理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