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C在玻璃原料混合控制中的应用

楼主(2003-08-22):
1 引言 混合控制是玻璃原料生产中的一个非常关键的环节,玻璃混合料的制备工艺以及混合料的质量,直接影响到玻璃的熔制效率和玻璃成品的质量。用PLC进行混合控制,可以延长设备的运转周期,降低故障维护时间,降低生产成本。可以提高混合料的质量和合格率,提高混合料水分和温度的控制精度,并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为玻璃的熔制提供优质合格的混合料。 2 工艺流程 混合工艺过程:启动混合机,混合机启动完毕后,等待加料,当依顺序排放的称量料进入混合机后,对称量料进行干混,干混达到要求后,视干混料量和含水率按照计算结果向混合机里加入定量的热水和蒸汽,进行湿混,待混合料完全混合均匀并符合工艺要求后,排出混合料,送至玻璃熔窑进行熔化,等待下一个混合周期。 3 控制方案和功能实现 采用日本OMRON公司PLC实现混合控制。通过程序的编制,可以对高能转子电机、星I电机、星II电机、卸料门、润滑泵、振动器实现按要求的开、停,减少故障的产生,使整个系统更加安全可靠。水温控制系统通过PID模块自动控制加水温度,维持所要求的水温。自动加水系统由中子测水仪对原料的水分含量进行在线检测,将含水率以模拟信号送入PLC,结合上位机发来的料重控制加水量和湿混时间。水流量计作为加水量的检测,以模拟信号送入PLC作为加水流量控制的反馈。蒸汽流量计作为加蒸汽量的检测,以模拟信号送入PLC作为加蒸汽量控制的反馈。在混合机输送皮带上安装红外测温仪,在线自动检测混合料的温度变化情况,反馈给PLC以调整加水量和加蒸汽量,从而控制料温。 采用触摸可编程终端(PT)作为本系统的人机界面。NT631C是OMRON的PT,实现混合生产状态监控,通过流程画面和数据一览画面直观实时显示系统数据和设备运行状态等信息;通过报警画面实现实时报警功能;设置操作画面,可通过触摸作为操作盘使用,便于半自动操作和修改设置参数。NT631C的组态在WINDOWS下完成,操作容易,而且可以在现场简洁快速地写入画面数据,很快响应设置的修改。利用趋势画面可以方便地检索历史数据。PLC与PT通过1:1NT通讯方式将现场信号在触摸屏上直观显示出来,操作人员可通过触摸屏进行原料混合操作。利用NT631C的RS-422A口,将本系统链接到原料计算机,实现混合系统与原料计算机的数据交换,接收原料计算机的指令,并将混合系统工况和参数上传,从而实现对原料混合全过程的自动检测与控制。PLC控制流程图见附图2。 4 系统配置 系统配置框图见附图1。 4. 1输入输出点数 PLC控制系统的输入信号包括各种现场设备状态信号输入、各种报警信号输入、混合控制输入、流量计流量输入信号、含水率输入信号、料温输入信号、分布在混合机上的各种限位开关的输入信号,共计有32个输入点。 PLC的控制输出主要有:混合机各种电机启停及转换控制输出、电机的故障报警输出、水温控制输出、加水阀控制输出、蒸汽阀控制输出、卸料门控制输出、振动器控制输出及到其它设备的输出信号,共计有20个输出点。 4.2 模块的选择 本系统选用的PLC为OMRON C200H系列,其模块选择如下: C200H-BC101-V2 为PLC底板单元 C200H-CPU-01-E 为PLC的CPU模块 C200H-ID212 为PLC的开关量输入模块 C200H-OC221 为PLC的开关量输出模块 C200H-OC224 为PLC的开关量输出模块 C200H-AD001 为PLC的模拟量输入模块 C200H-PID03 为PLC的PID控制模块 C200H-LK201-V1 为PLC的通讯模块 5 结束语 该系统投入运行后,可以准确地控制混合料的含水率和料温,提高混合均匀度。系统的可靠性提高,设备故障率降低,维修方便。减少了影响玻璃质量的因素,稳定地为生产线提供符合工艺要求的混合料,为优质浮法玻璃的生产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网友A:
请问:一般加水量是由中子仪检侧后反馈PLC,由PLC换算得出,但湿混时间似乎应是一个固定工艺参数。 红外测温仪在线自动检测混合料的温度变化情况,反馈给PLC似乎也只 应调节加蒸气量,加水量不应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