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abview数据转换

楼主(2003-08-22):
我用Labview串口通讯从Kithley2000表中读到的数据字符串不能转换为数据,原因是字符串有不可见得两个前导字符和一个后缀字符,不知如何去掉,请各位Labview大虾帮忙!!

网友A:
在LabVIEW 的Function Palette ==> String 中 有一个String Subset 功能, 由设定的Offset 开始 传回设定的字串长度, 请参考看看

楼主:
多谢老师不吝赐教!我按您的方法试过了,解决了大部分问题,还有一个小问题是,有时侯收到的字符串前面会多一个空格,也就是说Offset变了,不知是否能够解决?

网友B:
LabVIEW 7 Express中Instrument I/O Assistant的auto parse功能对这种处理很好用。

网友C:
我手上有一块研华的采集卡,但是没有NI公司支持的程序库,因此我调用DLL,但是call library中函数返回值只能是一个,而研华dll中却是一个结构体变量,它要返回两个值,这个问题如何解决,请赐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