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何共模电压对电动机有损害?

楼主(2003-08-22):
请教高压变频中,为何存在共模电压,为何共模电压对电动机有损害?

楼主:
为何各位不能静下心来讨论一些技术问题? 是不是采用变频后,电动机绕组有对地电压,要承受的电压高了?

楼主:
如果不用变频,绕组中性点电位为0V,绕组中最高电位为4900V(6000V电机),采用变频后,中性点电位波动,最高达4200V,绕组中最高电位提高到9100V。

楼主:
请佳灵来回答这个问题

楼主:
我看还有一个方面:是电机变频运行后,因为IGBT的开关导致电动机绕组共模电压急剧变化,即dv/dt相当高,对电机有危害。

网友A:
LNK: 共模电压主要会对电机绝缘造成损害,同时还会产生高频漏电流对电机轴承造成“电蚀”从而损坏轴承。太原钢铁厂的一套高压变频系统常出问题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共模电压还会造成其它方面的一些问题。如你想知道详细情况请致电013908070798

楼主:
那么到底什么叫电动机共模电压呢?

网友B:
共模电压又叫零序电压,是指电机定子绕组中心点和地之间的电压。至于它的损害机理我需要一副图才能给你说清楚。这上面不能显示图片。所以你可以与我联系,大家做做探讨。另外这方面的资料也很多,你可以在找找。

网友C(2008-07-08):
由于变频器功率开关器件动作相位存在差异,其输出的三相电压瞬时值总是不对称。必然产生共模电压(又称零序电压),共模电压的即为三相输出电压瞬时值之和。
变频器PWM调制产生的零序电压是与器件开关频率相关的高频电压,高频的零序电流通过电机绕组的分布电容与地相连接,产生高频零序电流,这个高频的电流流过电机轴承,容易造成轴承电腐蚀。而康得的高压变压器由于存在输入变压器,且回路的零序电压按容抗的大小分配在输入变压器和电机阻抗上。一般而言,变压器绕组的分布电容远小于电机绕组的对地分布电容,因此零序电压主要由变压器承担,基本不存在轴电流造成的电腐蚀问题,不需要任何输出共模电压处理措施,对电机的正常运行没有任何危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