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为电源降温?

楼主(2003-08-22):
我在做监控工程时,工地处于雷区,我们安装了避雷针,但是经常还是有解码器电源或者给摄像头供电的12V电源被烧坏的情况,一方面可能是有雷的缘故,另一方面罩子里长时间温度过高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我们在盒里加装了小电扇,但是效果不是很显著,请问还有没有别的办法?

网友A:
1、防雷击可以外壳接地,屏蔽电磁波 2、降温可以用水冷,油冷之类的 3、是不是电源做得不合适?功率不够?不行再做一个

网友B:
你应该定做从:-40度到85度的温度范围的电源。其实损坏不单纯是温度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