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华工控找不到键盘,鼠标

楼主(2003-08-22):
我用的是研华610,插了一块ISA网卡,键盘,鼠标是插在一个PS/2转接头再插到工控机的PS/2插孔中的,因为工控机只有一个PS/2插孔。可是今天发现怎么也找不到键盘,鼠标了,请高人救命了。

网友A:
你可以来电话,我们可以探讨一下。0771-2613581 2807752

网友B:
谢谢楼上了,后来发现是犯了一个小错误,问题已经解决了,实在是太菜了,不好意思

网友C(2006-05-24):
我的问题与此类似,装的是WINDOWS XP sp2的系统.只能用键盘,插上PS/2的鼠标就会引起鸣叫,键盘也随即不能用了,拔掉鼠标就没事了。用不了鼠标,不知该怎么办了.请教高手解答.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