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on-40MR通过什么与PC机相连

楼主(2003-08-22):
小女子一事相求。三菱FXon-40MR通过什么与PC机相连,用什么软件啊,我的操作系统是WINXP和WIN2000。谢谢

网友A:
请使用对应的PLC型号电缆(下载线)与PC的COM口进行通讯。你的操作系统最好是98的,因为这样会稳定一点的。如果要程度我可以给你。

网友B:
小彬彬,能给我一份程序吗?在此先谢过,我的邮箱zcjyxb@163.com

楼主:
谢谢小彬彬,您有软件吗?

网友A:
有啊!不过FX0N系列的产品太老了,程序步数也太少了。我建议你改用FX最新的好了,FX1S或者FX2或者FX2N的。

楼主:
这次就这样了,下批产品再改吧 谢谢 FX1S等的编程和FX0N有区别吗

网友C:
最好用WIN98

网友D(2005-08-02):
小彬彬..你好....可唔以给一个FXon-40MR的程序给我啊.还有编程的软件..可以发一个给我吗?sky520sky@21cn.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