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触摸屏编辑

楼主(2003-08-23):
用FX-PCS-DU/WIN编的画面,写不进FX-50DU,请高手指点.

网友A:
编程时选的型号是什么? 不一样就不能下载了!

网友B:
你用的触摸屏是什么型号的??

楼主:
我的触摸屏是FX-50DU-TK-C

网友C(2005-09-19):
我是刚刚学使用使用F940GOT-LWD,可是这次在软件菜单的“系统”“密码”选项,设了密码:123。传如后,pc和940再也不能传输了。不知如何解决,请各位老师指教。谢谢!

网友D:
我也想知道

网友E(2005-12-22):
贵单位如有fx-50du-tk-c触摸玻璃损坏,请联系我司维修,电话0510-88895156/82622503。质优价廉!

网友F:
hatian7628,你可能是将屏的232口和422口分配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