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s7-416的问题,4-20mA的信号(word)如何转换成real型

楼主(2003-08-23):
4-20mA的信号(word)如何转换成real型

网友A:
好像是用功能块FB105,

楼主:
"The function AE_464_2 (Read In an Analog Value) reads in an analog value from an analog input module 6ES5 464-8Mxx " FC105只能读输入模块是6ES5 464-8Mxx开头的

网友B:
可以用I_DI把PIW送至一个DINT里,再使用DI_R指令就可以了

网友A:
可用MOVE指令转换

网友C(2005-09-03):
用指令转换

网友D:
L piw256 T DB1.DBW 0 L DB1.DBW 0 ITD DTR T DB1.DBD 2

网友E:
l piw256 itd dtr t db1.dbd2 这样应该就可以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