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才能得到三菱PLC指令

楼主(2003-08-23):
怎样才能得到三菱PLC指令

网友A(2008-12-02):
我想学PLC编程。谢谢!

网友B:
软件的帮助里就有的。去看看。、、

网友C:
请问在在三菱Gx Developer里面的网络参数中的CC-LINK方式里面的“起始I/O”与“远程输入(RX)刷新软元件”之间有联系没有?
“远程输入(RX)刷新软元件”是指的什么意思呢?

网友D:
三菱有专门的指令系统说明书啊!不明白你的意思

网友E:
有三菱PDF档说明书QQ:460833166

网友F:
引用 网友C:

请问在在三菱Gx Developer里面的网络参数中的CC-LINK方式里面的“起始I/O”与“远程输入(RX)刷新软元件”之间有联系没有?
“远程输入(RX)刷新软元件”是指的什么意思呢?

1。远程IO只是确定基板上模块的起始号码。这主要是区别在一个基板上设置多个CClink主站模块时的区别号码。

2。远程输入(RX)刷新软元件是CClink网络中模块之间的数据交换的内存地址,相当于传输数据的中介物。通过X与RX相对应,将远程的数据读出来。

网友G:
CC-LINK有本专门的手册,FX的用起来比较麻烦

要是Q的就非常简单,只要用软件设置下就行

网友H:
CCLink还没怎么用过,有空要学习一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