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否一定要用热继电器

楼主(2003-08-23):
我最近装了一套温控系统做实验,负荷大概是10千瓦左右的蒸汽发生器,是否一定要在交流接触器后加装热继电器呢

网友A:
你最好弄清楚:你需要什么样的保护再说.

网友B:
既然是保护,就是让系统能够安全的运行就可以了,不太明白,保护有寄几种。

网友C(2005-04-17):
热继电器主要用于电机的过载保护。如果是用于控制电阻性负载就不需要热继电器了。

网友D:
不一定要用

网友E:
按规范必须要有,不过也可以选用保护电机的带电流调整的空气断路器。

网友F:
保护是要,不是加热继电器,应该有漏电和短路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