虚心请教关于接线的一个问题

楼主(2003-08-23):
40个加速度传感器,5个风速仪,如何接到计算机上?用什么仪器模块,请教一下,我们想买这方面的产品,谢谢。 速度要求不是很高,电压输出,大约0-10V。

网友A:
I-7017 8通道模拟量输入模块 http://www.icpdas.com.cn/products/7000/i-7017_c.htm 输入范围: ±150mV, ±500mV , ±1V, ±5V, ±10V 和±20mA 分辨率 : 16位 ( 8 channels x 6 modules = 48 channel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