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View中如何做报表?

楼主(2003-08-23):
RSView中如何做报表?如何选出有用的数据?

网友A(2002-11-04):
可用VBA开发啊

网友B:
最直接的方法是用rsview自带的VBA开发,但有些东西他并不支持,因为他只是一个简单的VB环境。有两种方法完成,一种是直接读rsview顶制生成的数据库文件,用VB或VF都可以编,另一种就是通过DDE和rslinx通讯,用VB做数据接受软件后还可生成其它类型的数据库,还可以将实时数据发往网络服务器。若会OPC就更简单。

网友(2002-12-10):
Knigeht朋友,你有没有ads授权盘,交换如何?

网友C:
我有做好的自动化通用报表(可以给原程序),适用各种控制软件。有AB各种授权。可以到http://aki.nease.net看看。

网友(2003-08-23):
提供RSVIEW专用报表

网友D(2006-06-05):
能详细的说明么??

网友:
可以用RSVIEW的OCX控件,具体说可以用VB写一个水晶报表的OCX控件,然后嵌入到RSVIEW的画面

网友D:
楼上的你好:
有例子么?
能否给我看看啊!谢谢了!!
miao7mijao@sina.com

网友E(2006-09-22):
OCX没有用过,平时都是用DAO转EXCEL表,有例的话,请给我也发一份,谢谢。
hn-ljd@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