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谈变频电机设计时要考虑的一些问题:

楼主(2003-08-23):
1. 电磁负荷 - 低的磁通密度以降低铁耗,防止磁路饱和 - 定子转子漏抗应该大些, 气隙磁密应该小些. - 气隙可以小些,但太小对电机噪声不利. 2. 槽数和匝数 - 推荐多槽和短距绕组; - 选择合适的匝数 3. 槽型 - 应适当放大槽口高度 - 应减小转子电阻 4. 冷却风扇 - 采用独立电源的轴流风机 5. 绝缘 - 应注意dV/dt会集中在出线端的线圈上 - 电磁线, 绝缘漆, 线圈烘浸工艺, 端部绑扎等的特定要求.

网友A(2002-04-06):
普通的三相电机能接在变频器后面吗? 谢谢

网友B:
可以,但要尽量缩短之间的连接电缆

网友C:
普通电机低频变频运转,可以吗?

网友B:
普通电机低频变频运转短时间是可以的,由于 低频时电机的散热不好,如果另外加散热风机,可以在低频运行

网友D(2003-01-30):
普通电机用变频器驱动时,输出力矩、转速动态响应特性等方面与变频电机有区别吗?

网友E:
我认为电机轴承也应该予以改进,以消除变频器输出高频载波的影响,延长使用寿命,譬如采用石棉铁等材料。

网友B(2003-08-23):
变频马达与普通马达还有一个区别在于冷却方式不同。普通电机在低速运行时,冷却风量下降太多,(风量与风叶的转速是三次方关系),电机容易发热。变频电机则专用了一个冷却风扇,控制了电机的温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