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E 数字集团软件
“求助:我的密码丢了怎样才能下载程序”

楼主(2003-08-23):
请问一下,我的西门子S-200不知怎样设置了密码。不能将改过的程序下载到PLC中,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网友A:
请问,是不是你的PLC中有程序,且是不是设置了密码,如不想要PLC中的程序的话,我可以教你清除PLC中的程序,(只要你在计算机有,还可以把密码修孜了,这样下载PLC中也可以呀。) 方法是:点菜单中的“PLC”中的“清除”,在对话框中输入:clearplc,即可清除PLC中的所在程序。

楼主:
小弟,还有一事需请教,请问PLC的程序设的密码是在PLC里还是在程序里。

网友:
请问ahe: 问题一: 你的这个方法是不是只可以把程序清除,还是连密码一起清除? 问题二: 如果我只想清除S7-200 or 300 or 400 PLC的密码该如何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