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自动停机再起动,愁阿

楼主(2003-08-23):
一国产但质量过硬变频器装上控制柜后装在风机电机上,运行一周后出现自动停机并自动起动的问题,反复重复以上动作,经检修后仍不行,现在已经换了三台同样的变频器,也仍然不行,求教高手!!

网友A:
取消自动复位功能!查看故障代码!!查看变频器的输出电流多大!!

网友B:
是不是外部控制线路有问题?该成面板操作看看

楼主:
没有故障代码,它是从现在的运行38HZ直接到0HX,然后立即从0HZ再慢慢上升到38HZ,有时间隔时间2分钟,有时间隔20分钟,我已经试换过3台 变频器,并且都是正常运行一周后才出现如此故障的。QQ:172799578

网友C:
深圳鼎利数控设备维修公司 本公司是深圳市首家专业数控设备维修公司,公司工程技术力量雄厚,承接国内外各种类型数控机床(电脑锣、数控车床、加工中心)维修和改造;对数控系统(FANUC、MITSUBISHI、YASKAWA、SIEMENS等)和电子板的故障进行分析、判断和维修,并对维修后的数控系统和电子板的同类故障三个月内保修;翻新、改造二手数控机床并提供保修服务; 回收、销售二手数控机床及机床的机电零配件。 本公司成立以来始终凭借“尖端的技术、优质的服务、全方位的支持”赢得市场。“诚信为本”是我们的经营原则,“让客户满意”是我们的服务宗旨。 公司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松岗镇山门路16号天阳大厦B座 TEL:O755-27718078 27066583 FAX:0755-27066585 手机:13510646953 联系人:陈小姐 E-MAIL:SSCCLLXX@163.COM 邮编:518105 工商注册号:4403062000547

网友D:
采用的控制方式是开环,是闭环? 风机的动平衡如何?开环 时电流的变化?传动是直连,皮带轮还是联轴器? 是什么变频器?如果是闭环的国产某牌,其参数的设定就要细调,对某些闭环的信号处理较慢。与许多参数,设备的其他机械状况都有联系。

网友E:
你为什么不把外部控制电路拿掉直接控制试试再说呢?

网友F:
有可能是你外部控制电路的感应电引起的,象我们这有时屏避线层电压高达几十伏,足够出故障了

网友E:
同意楼上的,是该找找资料看看是开环还是闭环,响应时间这么慢。最好找厂家看看是不是变频器出厂参数没调好。

网友E:
我厂有一台东芝变频器启动后频率0hzz从开始上升至45hz后又降至0hz反复循环,输入电压340v以上。编程器正常, 何故?

网友G:
楼上的朋友,你用的变频器是什么型号?

网友E:
你的负载可能大了.风机惯性过大处于发电状态.变频器自动保护频率降到0HZ.试一试别的负载.如电机.

楼主:
一样的问题,我这边带的是风机,风门开2/3,原运行电流75A,装上后是45A,这种故障是有时候才有一两次,接着自动恢复,但是有时候也是恢复不了,换一台新的又可以运行一些时间。并且这种故障都是在运行一周后才出的。

网友H:
可能电网有问题,本人碰到过西门子自动起动现象,后查出系电网瞬间波动.无代码.后排除.

楼主:
请问您是怎么排除的呢?

网友I:
同意广州容济的。先排除外部控制线路问题,再解决变频器内部问题。内部问题包括参数设置问题和变频器本身问题。外部控制线路问题包括控制线路的各开关动作是否异常和控制线是否受干扰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