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三相不平衡,且不报警,急!

楼主(2003-08-23):
TAIAN CIMR-PCA21P5 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三相不平衡,且不报警,急! 不知道如何修理!望高手支援!为谢!!!

网友A:
检查光藕和模块!

网友B:
请检查一下与变频器相关的外部设备有无损坏(马达的电流)....

网友C:
换光藕既可。

网友D:
检查光藕及驱动波形,驱动电源,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