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宇自控
智能楼宇中怎么使用opc

楼主(2003-08-23):
智能楼宇控制中到底那些地方可以用到opc server?opc hda server可以用的上吗? 怎么用?

网友A:
opc hda server 其实用得比较少。 opc da server 在前端转发数据或后台实时库上都用得上.

网友B:
Johnson Controls的产品用的就完全是OPC啊。HDA是面向process control的数据库,和odbc等技术比用于控制有优势。

网友C:
楼控OPC A&E用得多一些,我刚刚做了一个A&E客户,转化成DA格式,烦~~

网友B:
to topgrass: 楼控怎么会OPC A&E用得多一些呢?用DA作数据传输不是很好吗? 还有,你干吗要将A&E转换为DA格式呢?有这个必要吗?

网友A:
国内的软件就这样.没办法 所以 说DA用得比AE多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