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STEP7 中定时器计数器问题

楼主(2003-08-23):
各位高手,哪位解释一下STEP7 梯形图中定时器、计数器线圈指令和方块图指令之间的区别和联系,使用哪个比较好?定时器或计数器的方块图指令可不可以象线圈那样使用它们的触点编程?好像计数器指令智能计数,没有计数结束的状态变化,也就是不能利用计数结束否作判断条件,只能利用比较指令比较当前计数值,是这样吗?

网友A(2010-06-26):
我也有同感,哪位高手指点一下csuxxz@163.com

网友B:
定时器线圈指令与方块指令基本没有区别,区别在于方块指令可以提供诸如BI,BCD等引脚提供已经逝去的时间,利用这些引脚,你可以挂接变量从而进行比较,使得定时器可以利用定时时间做多次比较,对于其他的也类似。

Regards

网友C(2018-07-27):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西门子一点也不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