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高手作过EVIEW触摸屏与上位机的通讯

楼主(2003-08-23):
我使用EVIEW的MT509L与上位机通讯,用的是“主从通讯协议”,我下载了“简单串口调试”软件,有以下问题,不管是读还是写,只要命令行写错,则返回87 05(指命令有错) 如果命令行写对了,就什么反映也没有,这是怎么回事呀!!!!另触摸屏还连接了一台S7-200的PLC。

网友A:
EVIEW的通讯端口只能同时使用一个.

网友B(2007-05-16):
我做过,呵呵!联系我吧!
770640@163.com

不会,学习!

网友:
用宏脚本,就没有问题

网友C:
EVIEW没有509L,只有506L
如果您连了S7200,那么是不能在用另外一个串口与上位机通讯
因为500的屏只支持单串口

网友D:
怎么可以插两个PLC啊?

网友E:
直接用昆仑通态的触摸屏吧

网友F(2010-08-02):
学习中,希望能请教各位

网友G:
MT500系列屏能通过一个RS485口接多台PLC,接RS485的口必须是同一品牌或是同一协议的PLC才可以.

网友H(2010-12-05):
请问现在EVIEW触摸屏与上位机通讯怎么实现,目前用的是mt5000系列的

网友I:
深圳伟恒通自控设备有限公司
台湾威纶WEINVIEW触摸屏:MT6050I-MT6056I-MT6070IH2-MT6100IV2-MT8070I-
MT8100IV2-MT8104IH2-MT8121X-MT8150X)
显控触摸屏Samkoon:SA-3.5 -SA-4.3A-SA-5.7A/B/CD/E/F-SA-7A/SA-8A/SA-
10.4A/B,26万真彩色显控触摸屏,从3.5寸4.3寸到12寸都有相应型号,符合你
的需求。反应速度快,灵敏,是一款性价比高的人机界面。
三菱PLC:FX2N/1N/1S系列PLC及模块;其中FX2N-
8AD/1PG/1HC/20GM/232IF/32CCL/2LC等功能模块现货特价供应!
2.三菱系列变频器FR-E720-0.4K至7.5K/FR-A720/FR-D720S/FR-
E740/A740/D740等
3.三菱AC伺服MR-J3/MR-J2S系列从10A/B至700A/B及配套电机
均特价现货供应!
4.三菱Q/A系列PLC型号全!价格优!Q01/Q02/Q06/Q25/Q172/Q173H/Q12PHCPU及相
关底板电源和输入输出模块/Q64/68/62DA/AD模拟量模块及QJ61B611/QJ71C24N
-R2/R4模块;另外A1SCPUC24-R2/A1SD75P1P2-S3/QD75D/M/P/QJ71PB92V/特殊
型号现货供应!
5.三菱AC伺服MR-J3/MR-J2S系列从10A/B至700A/B及配套电机
均特价现货供应!
相关配件大量现货 FR-A7NC/A7NP/A7AP/A7ND 等及FR-E5NC
一级代理!质量保证!特价供应!欢迎垂询!电话:0755-83247362 传真:
0755-83242329 在线QQ:1261314140 何小姐13728663019

网友J(2017-09-19):
请问ET070触摸屏和电脑串口怎么通讯呢?请教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