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人机界面画面打印?

楼主(2003-08-24):
小弟是一个初学者,现在有一个问题,我想在Hakko的V610C(和三菱的FX2N连接)上实现显示连续变化的曲线,现在要把这些曲线打印出来,或者把数值打印出来也行,不知道怎么办,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二。不胜感激。

网友A(2002-12-02):
kakko实现不了 用e-view吧,很方便,可以逐行打印

网友B(2003-01-15):
huangyu: 你好,你能把Hakko的V610C的程序发给我吗?谢谢! e-mail:jxhmdc@163.com

网友C:
如果有打印口的话就可以实现, e-mail:lovewyq@21cn.com

人见人爱,花见花开

网友(2003-03-10):
如果没有打印口的话,如果你的机器有两个通讯口的话,是也可以实现打印数据的,用一个通讯口接微型打印机

网友D:
请问一下你在哪里工作,能否提供一些台达数控系统的报价!! 请联系:wuying0424@sina.com

网友E:
好象用EVIEW不是什么打印机都可以打 我试了好半天 EPSON LQ-300K+的打印机可以 效果很好。

楼主:
可以实现的,在人机界面上有一个串行的打印口,去他们公司买一条串口转并口的打印线就可以。在说明书中有它支持的打印机型号,但是我们试了爱普生的,佳能的都不行,现在用惠普的可以了,谢谢各位的指点。

网友F(2003-05-13):
我就是以前做HAKKO,可以实现。请联系:suleiming2003@yahoo.com!

网友G:
欢迎各位大虾使用EVIEW的产品!!!

网友D:
没用过的人最好不要乱说话,就知道推销自己的产品有意思吗? 另,请问huangyu: 具体是惠普的什么型号,连接线缆可以自己做吗? 我也碰到这问题,还请多多指教。

网友G:
我推销又怎么了,不要以为你很了不起,我就会使用,你不会呀!不是我们给你提供最新的消息和动态,你知道什么呀!!!可怜虫!!!

网友D(2003-08-15):
FUJI触摸屏用串口和并口都可以,如HP、爱普生等都可以,微型打印机也可以

网友H:
用触摸屏驱动打印机打印曲线并不是好选择,因为它打印出来的曲线不连续,可以采用记录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