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各位传动高手求助

楼主(2003-08-24):
我公司进口德国STILL电动叉车,冷库专用。线路板子老坏,故打算自行改造。问题关健在于电机为48V,310A直流控制,如何使电机前后左右旋转调速。现欲求购此直流调速模块,请各位同行帮助。

网友A:
你这种应属于斩波直流调速,永磁磁场,你所谓的“前后左右旋转”是不是让马达正转反转?如果是,用接触器掉电枢线就可,我这边可维修020-37204173,www.longi.net

楼主:
谢谢,是要求马达正转反转,你能维修板子还是别的。我们想用直流固态继电器来控制马达,可行吗?

网友B:
小巧:可以。 用直流固态继电器来控制马达成本低,输入的控制信号是0-10V或4-20MA,串口通讯的。用7824或7812将48V转换成需要的控制电压。正反转可采用带正反控制的直流固态继电器,也可采用继电器切换的方式完成。

楼主:
各位同仁:直流固态继电器对电机起动控制有无影响是否会损坏电机,此电机功率为12KW,并联励磁方式。因控制电叉车,要求较高。 那里有这么大功率的直流固态继电器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