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各位大虾来帮帮忙!!help~~~

楼主(2003-08-24):
各位大虾好,小弟是前天新来地,最近我们老板让我搞PLC,555555555555可怜我就在上星期连PLC是什么都不知道,没办法要在老板手底下混饭吃也只有硬着头皮上#_# 请教各位大虾我公司用的是 FX1S的机子,是搞自动旋转门的,学这个PCL需要看什么东东啊? 还有哪里有那个步进梯形图编程的教材啊?请教教我啊~~~~~先谢了

网友A:
会看机床控制电路图就会PLC编程,不难别怕! 最好能找到一个别的编的程序对照工艺要求一看就懂! 手头要是有PLC 的话先试着编一个简单的程序 然后你就不怕了

网友:
看来你不是学电出身,只怕临时学是没有用的,还是找专业对口的工作吧,如果有兴趣再学。并不是你会一点编程就可以了,还有一些电气互锁的知识你也要掌握。不是我吓唬你,如果因为设计缺陷造成事故...

网友:
多谢两位大虾啊~~俺是学电的,那个电路图也稍微能看懂些,我现在也就看那个步进梯形图编程好像比较简单,它们是不是可以互相转换的啊 ?

网友:
学电的居然不知道PLC,只怕老师留了一手(开玩笑),找些实例看看,很有帮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