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控制电路求助

楼主(2003-08-24):
我想用两个时间继电器控制电源.使电源能停5分钟开6分钟.那位大个帮我啊.我现有两个dh14s和js48s继电器

网友A:
使电源能停5分钟开6分钟,不用那么复杂的,一个时间集电器就可以了,有一种继电器就可以做到的, 你是干什么的呀

网友A:
哦对了,你害可以将第2个继电器的电源接在第一个的负载那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