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前辈:变频器能否超频使用?

楼主(2003-08-24):
请教各位前辈:变频器能否超频使用? 我现用西门子4KW的变频器拖动一台的国产电机(4极,4kw,380V,9.5A,1440/min),现因生产要求想提高电机转速(已经试验过超频到53.3HZ,电机转速达到1536/min),但不知设定此频率长期使用的话会不会对电机或变频器造成损坏?另外电机的起动转矩和负载转矩会不会受到影响呢?特向各位前辈请教!nh123lyq@163.com

网友A:
不推荐这样使用,最好使用变频电机,我厂生产变频电机。 同时供应日立SJ300,L300P,SJ100,L100及配套自动化控制工程(生产厂家)。 欢迎广大用户来电来函咨询。 如果有这方面的需求,请联系: 南京日立产机有限公司 吴明 025-8711931-8212 013951896936

网友B:
超这么小没关系!!超十几HZ都可以,不过要看电流,变频器是否过载!!超太多要用专用电机!!

楼主:
能否解释一下变频电机的工作原理及构造如何?是无级电机吗?

网友C:
不是所有的变频电机都好用,最好使用变频器厂商推见的变频电机.

网友A:
就超那么一点怕什么。国内的4极电机轴承基本上都是用3000/MIN。53HZ绕组磁通量基本上还是保持不变,所以没什么问题

网友D:
超这么小肯定没问题,只是若转矩保持额定时,电流会有所增加,可适当将电压提高一点,以减小电流。不管如何调整,电机的损耗和温升肯定回升高,但一般的电机(尤其国产的)有一定的温升裕度,加这么一点没问题。 所谓的变频电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理解:1、为适应变频器电源,加强了绝缘结构,使其能承受较大的dv/dt,同时减小转子阻抗,加强转子的谐波吸收能力。2、针对特殊的负载及调速范围,设计适合的负载曲线及过载能力曲线,这一点只用在专用电机上。

网友E:
一点问题也没有,我公司的电机很多都超出40HZ以上,从来也没听说烧电机这事,普通电机与变频电机的区别,只是变频电机的冷却风扇是单独的,而普通的只是自身冷却而已,所以变频电机比较适合低频率和重载的设备使用

网友F:
频率增加,感抗增大,频率增加幅度不大,我想应该不会烧东西。

网友G:
深圳鼎利数控设备维修公司 本公司是深圳市首家专业数控设备维修公司,公司工程技术力量雄厚,承接国内外各种类型数控机床(电脑锣、数控车床、加工中心)维修和改造;对数控系统(FANUC、MITSUBISHI、YASKAWA、SIEMENS等)和电子板的故障进行分析、判断和维修,并对维修后的数控系统和电子板的同类故障三个月内保修;翻新、改造二手数控机床并提供保修服务; 回收、销售二手数控机床及机床的机电零配件。 本公司成立以来始终凭借“尖端的技术、优质的服务、全方位的支持”赢得市场。“诚信为本”是我们的经营原则,“让客户满意”是我们的服务宗旨。 公司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松岗镇山门路16号天阳大厦B座 TEL:O755-27718078 27066583 FAX:0755-27066585 手机:13510646953 联系人:陈小姐 E-MAIL:SSCCLLXX@163.COM 邮编:518105 工商注册号:4403062000547

网友H:
街头巷尾总是能看到祖传秘方、包治白病、191-1234567办证之类的而且铺天盖地的垃圾

网友:
我在电机双速控制时,高速在85HZ,低速在30HZ,用几年没事,你在50多一点根本不用担心。 听说变频电机与普通电机从设计上有根本的差别,不知谁能在这里点拔一二?

网友I:
大家好,我们做印包设备,有人给我们推销烟台惠丰变频器,价格的确不错,质量不止到怎么样,请问给为大侠有和高见?多谢!

网友J:
参数调整好就没有问题。不过最好用变频电机。因为变频电机5-50HZ恒扭矩,50-100HZ恒功率。赫兹数不能超的太多,65HZ以下为宜。同时电流会有所增加,可适当将电压提高一点,以减小电流。建议把变频器提高一个档次。 我的EMAIL:dianfu2000@21cn.com

网友K:
关键是看你的负载大小、负载特性。转矩是平方,功率是立方。 不建议提高输出电压,因普通电机绝缘、和du/dt都差很多;提高频率后铁损也会急剧增加

网友L:
可以适当的超频,但应经常注意电机轴承的发热情况,因为轴电流可能会破坏轴承的润滑油膜,从而产生电腐蚀进而导致轴承损坏!同时由于转速提高导致转子以及冷却风扇承受的离心力增大,可能会导致产生机械力破坏进而产生危险!不同电机的可超频幅度会有所不同!需要请教电机生产及电机设计人员!

网友M:
超频调速其实是恒功率调速,道理和汽车的换大档一样,一般力矩够用的情况使用都不会有什么问题的,起动转矩不会受影响,但超频运转的速度范围内力矩会有影响

网友N:
53.5也叫超频?????? 想不行都难!!!!

网友K:
lal,你可知道,仅增加这3.5Hz在额定负载下,电机需增加有功输出22.5%!

网友A:
都是推销广告的垃圾!!! 虽然是国产电机不超过3k/min,就没有问题。保守点2.5k吧。 为什么叫变频器,就是叫你变频。80Hz内随便用。 有一点很关键,不要过载!!!4kw的电机额定扭矩大约是25牛米。 你量一下带载时的电流和电压,自己一算就知道过没过载。 过载就要另当别论了!!!!

网友O:
电流不超就没问题。 一般象这种超频都是提高工作效率,有功输出增加,但产品产量增加,工作周期短了,谈不上耗不耗电,局部看耗电,整体产品成本低,说不定高效也是更重要的。

网友P:
一句话,53.5Hz,决对没问题!!!

网友Q(2007-08-28):
希望是这样啊!

网友R:
没问题的
我们很多都用在60HZ

网友S:
没问题的

网友T:
没问题
  变频器不会有什么影响
 就看电机是否承受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