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川变频器输出回路短路是何原因?如何检修及防护?请指教,多谢!

楼主(2003-08-24):
最近本公司有几台安川变频器出现输出回路短路而损坏,原因不详,请教各位主要原因是哪些?应如何防护?已损坏的变频器应如何检修?敬请赐教!

网友A:
有些不明白:电机质量这么差!!是否要切换!!安川变频器为什么自己保护不了!!是否有其它原因??找负责的电工问清楚!!拆开变频器看主要坏哪里??

楼主:
故障代码显示为SC.变频器输出回路有烧黑的现象,更换变频器重新设置后,目前工作正常,请问是何原因呢?

网友A:
变频器输出回路是指输出模块吗??

网友B:
模块烧了

网友C:
深圳鼎利数控设备维修公司 本公司是深圳市首家专业数控设备维修公司,公司工程技术力量雄厚,承接国内外各种类型数控机床(电脑锣、数控车床、加工中心)维修和改造;对数控系统(FANUC、MITSUBISHI、YASKAWA、SIEMENS等)和电子板的故障进行分析、判断和维修,并对维修后的数控系统和电子板的同类故障三个月内保修;翻新、改造二手数控机床并提供保修服务; 回收、销售二手数控机床及机床的机电零配件。 本公司成立以来始终凭借“尖端的技术、优质的服务、全方位的支持”赢得市场。“诚信为本”是我们的经营原则,“让客户满意”是我们的服务宗旨。 公司地址:深圳市宝安区松岗镇山门路16号天阳大厦B座 TEL:O755-27718078 27066583 FAX:0755-27066585 手机:13510646953 联系人:陈小姐 E-MAIL:SSCCLLXX@163.COM 邮编:518105 工商注册号:4403062000547

网友D:
是U.V.W短路吗?多大变频器带多大电机?负载稳定吗?常过载?如常过载,变频器考虑加大一挡。

楼主:
你用的是那种机型,G5安川变频器有短路保护,你检查一下该功能是否起作用

网友E:
稍花几个钱买速熔装上就有保护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