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屏蔽 ctrl+alt+del 键?

楼主(2003-08-24):
如何屏蔽 ctrl+alt+del 键?防止用户热启动。

楼主:
如何屏蔽 CTRLl+ESC, ALT+TAB 键?

网友A:
98下调用动态连接库; 2000或XP下修改注册表,可使登陆画面只有登陆按钮可以用

楼主:
能否说的具体点,如何改注册表?

网友B:
作键盘钩子拦截. 或用一系统关闭. SPI_SCREENSAVERRUNNING = &H97 SystemParametersInfo

网友C:
自己写个托盘程序,用钩子拦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