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有关加密狗和的intouch7.11中文版安装的问题

楼主(2003-08-24):
我刚刚接触INTOUCH,我厂里用的是INTOUCH7.0英文版,有两台工控机,一用一备,PLC的编程软件是CONCEPT2.0,采用MB+网通信,有两个加密狗。前些天在朋友哪里找到张INTOUCH7.11中文版(刻录盘,也不知道是开发还是运行版的)想在自己的机子上安装,请问7.0版的加密狗可以用吗?还有,7.11版提示输入domain/machine:用户名,密码,否则无法安装,请各位高手帮帮我,谢谢!!!(我用的是win2000+sp3) 还有,我发现concept和intouch在一台机子上只能有一个使用正常,不知各位是否碰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2003-07-04):
7.0的加密狗不能用于7.11; 7.11安装时要求安装者有管理员权限; 一个怎麽不正常,能否具体说一下?

网友A:
你说的CONCEPT和INTOUCH只能有一个正常用,这不可能, 只是两台机子不能同时运行CONCEPT罢了.

网友B:
用户名和密码为你机器的用户名和密码; 一般你用用户名为:ADMINISTRATOR

网友C:
其实,光盘的东西都是一样的,只是狗做了限制,你的中文版应该是可以运行的,有什么情况可以和我联系。上海东隽杭州办事处,宋翔宇 0571-88055205 13516829695

网友D(2003-08-12):
用户名和密码的事情我也碰到过,折腾了好一阵才知道怎么回事,你要到控制面板里面的系统中的网络标识中找!

网友D:
intouch 7.11在WIN2000专业版中用的是SP2啊! 我用的是CONCEPT 2.5 操作系统是WIN2K专业版,装过INTOUCH 7.11 也装过8.0,没发现有什么问题! 加密狗好象向上不兼容吧!

网友E:
操作系统也要有限制的。SP2

网友F(2004-07-18):
domain/machine:用户名,密码 就是你安装操作系统的时候你自己设置的啊,傻丫头,嘿嘿

网友G(2009-09-15):
是个好东东哦,我想把它复制一下,学习学习

网友G:
怎么样不能复制一下了呀,总不能让我复制到一半,就不能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