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触摸屏密码问题

楼主(2003-08-24):
触摸屏里原有画面数据设定了密码,是不是重新编写的画面数据在没有密码 的情况下就写不进了吗。怎样破解密码?望高手指点!

网友A:
将原程序全部删除! 然后再下载!

楼主:
可是,我不知道怎么删除?望指点!

网友B:
你是用的什么屏?

楼主:
我用的是fx-50du-tk-c的触摸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