力控的几个小问题

楼主(2003-08-25):
请你们帮我忙,我遇到几个小问题。 我正在做一个模拟系统,是不是一定得用DB变量,我要做的内容是 精馏塔的流程画面,控制画面,报警画面。这些可不可以不用控制策略 做。用脚本程序可以吗?我用DB变量就要用数据源。是不是数据源是从 I/O硬件设备来得。我只要做一个简单的模拟系统就行了。怎样才能把 系统内部的运算和数据的变化联系起来。 我有急用,拜托大家了。

网友A(2002-05-27):
你好: 你做的内容和我做的毕业设计非常相似,虽然我也不是很懂,但是你的问题也是我开始一直感到疑惑的。 因为没有I/O设备,其实变量定义成DB变量或着其他类型的都无所谓,唯一不同的是如果在DBman中组态了点以后可以在运行时在VIEW中查看数据的变化,而且可以做历史数据的组态,别的我觉得没差别。 还有就是怎样让数据变化的问题,没有I/O设备,只能自己在脚本中编程让变量的值变化起来,比如x=x+1,也可以复杂一点。其实这样做好的东西只有演示作用,没实际意义的。控制策略的问题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不能帮你了

网友A:
你好: 你做的内容和我做的毕业设计非常相似,虽然我也不是很懂,但是你的问题也是我开始一直感到疑惑的。 因为没有I/O设备,其实变量定义成DB变量或着其他类型的都无所谓,唯一不同的是如果在DBman中组态了点以后可以在运行时在DB中查看数据的变化,而且可以做历史数据的组态,别的我觉得没差别。 还有就是怎样让数据变化的问题,没有I/O设备,只能自己在脚本中编程让变量的值变化起来,比如x=x+1,也可以复杂一点。其实这样做好的东西只有演示作用,没实际意义的。控制策略的问题我到现在也不明白。不能帮你了

楼主:
非常感谢你,真的非常感谢,请问你的信箱以更方便我和你的联系。我的是guanwm@263.net.我现在真的很急,在危难的时候得到你的帮助,感激不尽!

网友B:
用用新的2.6版本吧 很不错 很方便 用一个中间变量就行了 来一个rank函数 应该就可以了吧? 我也是初学者

网友B:
对于模拟量的数据,使用随机函数RAND()也是不错的!~ =========== 语法 rand(number) number为随机数的上界,下界为0。 例如 变量.PV=Rand(100) 会产生0~100之间的随机数(不包括100)。 产生随机数

网友A:
用rand()函数也可以,就是那样产生的数据没有连续性,太杂了,对于实际应用中的数据是不会跳变的,还是用一个连续函数像一点

网友C:
呵呵,好不容易找到力控高手。我也要问题请教: 怎么在力控中设置编程。使得一个按钮控制一个物体先向左运动,再向右运动,且向右运动超过物体开始所在的位置。   该如何呢? 谢谢~!!

网友B:
楼上MM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吧?!呵~!:) 愿你下一步的工作一切顺利!。。。 有问题还希望多交流!

网友D:
各位高手,我正在做题目为"路灯远程监控系统"的项目,可不知从哪里下手,帮帮忙好吗??小女不胜感激!!!

网友B:
TO 喵喵: 能否把你的要求说来听听,希望我能帮的上你!~ ========== 我的QQ:77978757(仅作技术交流)

网友E(2003-08-10):
我是一名初学者,不知怎么样用力控2.0 版来做: 不用鼠标,而用键盘输入,按数字键“1”出现“1”画面

网友B:
楼上:你可以用快捷键啊!~

网友F:
关于力控的技术等问题可以到http://www.sunwayland.com.cn/lkbbs/list.asp?boardid=50 这是力控的专业论坛,一定可以得到你想知道的答案! 我也是那里学到了不少

网友F:
楼上朋友说道的程序要是你需要报警窗口等的话,需要在DB种保存数据的,所以一定得用到DB的,数据都是和你的外部设备联系后采集的.完全不用到策略生成器,直接用教本就可以实现的!主要就是变量的设定了!

网友F:
楼上的新手女孩,你的问题我提出以前自己的看法了 比如物体用object变量, 向右运行的话:object=object+1*speed/10,speed是速度变量 要是向左运行:object=object-1*speed/10! 主要就是显示窗口象数值的设定问题了!

网友F:
楼上师姐的路灯远程监控系统 开始就就是设计你的显示窗口了,然后定义里面所需要用到的变量,根据需要编制脚本程序,在DB中定义点,用PLC采集的你现场数据和组态进行链接就可以了! 本人自己做毕业设计时的经历,不知道正确否,希望给意见!

网友B:
to chopin_cao: 你可以设一个中间变量,画一个数字输入和数字显示,把两个变量连接就可以了。

网友G(2004-09-01):
我还就因为力控有个什么"策略控制"基于PC底软逻辑,才想用结果发现,不知道该怎么用,帮助文件里居然没什么说明。然后根据经验 做了个简单的,建立3个数据库变量,ADD1,ADD2,ADD3,前2个连接到2个I/O设备中仿真仪表上,在策略里就做了加法器,VIEW运行后,出现写硬盘错误,按回车键,继续,还真的在完成ADD3=ADD1+ADD2 我改用力控光盘安装311后,再做同样的,发现只加一次,就好像死机了,提示ADD1写过频繁,退都退不出去。多次运行都这样,我现在都不敢用了。

网友H:
1、帮助在策略里的帮助内容可以看到完整的HTML文档,36版本增加了PDF文档。 2、使用时推荐采用NT以上操作系统。 3、用策略直接和IO设备连接时,注意输出的频率,建议不要直接对IO,或者调整灵敏度,因为策略循环大概10MS左右,这样会对系统有大量的下置动作发送报文,因此会影响系统通讯,界面的采集会因此中断,尤其激活调试界面的时候。 4、测试过如果有过频信息,会有大量的日志信息记录,建议缩短日志记录即可,。您可以直接咨询北京010-82111833

网友I(2004-11-23):
请教高手力控可有网络发布功能?

网友H:
这是一个基本功能,当然有了。

网友J(2006-10-25):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这程序力控不与PLC连接时仿真可以运行的,但是一连接PLC时,中间变量t就不能加或减!串行口打开成功,但是说不能加载y0.pv,y1.pv ,y2.pv 啊!请大家帮一帮忙啊!小弟真的很急啊!程序如下:
if x0.pv==1 then t=t-1;
  if t==0 then t=31;
  if t==31 then
  t=t-1;
  endif
  endif
  endif
  if t==30 then y0.pv=1; y1.pv=1 y2.pv=0
  endif
  if t==20 then y0.pv=0; y1.pv=0 y2.pv=1
  endif

    或者应该怎样编才可以用T控制得了y0.pv,y1.pv ,y2.pv 的通断呢!请大家打救打救一下小弟啊!谢谢!

网友K:
你要是想开始的时候进入运行需要给T一个初设的值,想你这样的话永远都执行不到你所想要执行的语句,你的脚本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具体想怎么用最好打010-51655318找技术人员详细解决

网友L(2007-03-29):
zhemegulao  de xin xi hai zai

网友M:
做毕业设计的加我QQ46346333
我帮忙解答任何问题 呵呵

现在正在力控实习

网友N(2007-08-23):
都是2002年的贴子了,你现在才来发QQ,不觉得晚了?

网友O:
不知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