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m420变频器故障码F0011

楼主(2003-08-25):
我单位的西门子MM420变频器最近经常出现F0011,现在此变频器的低频P1002设定在37Hz

网友A:
mm420出现f002过电压怎么办?

网友B:
f001才是过电压,减速时间可能短了;foo2是过电流,负载重了把保护调高些

网友A:
谢谢广东容济,主要调节哪几个主要的参数呢?

网友C:
F002过电压你把减速时间调长,不知你的工艺要求允不允许。F0011是过热,你让机器温度降下来就可以了。具体情况你可以打021-62141466咨询。

网友B:
to:plk,请调整P086

网友A:
谢谢楼上两位,我再调调看。一般地说不会是硬件不好吧?

网友B:
一般不会是硬件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