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求教开关电源维修

楼主(2003-08-25):
请教关于开关电源的维修问题: 开关电源使用的是PWM方式,芯片是SG3525,在不接负载时输出正常,但一接负载马上进入保护状态,输出电压急剧下降,直至为零,当把负载拿掉后又恢复正常,原先我怀疑是过流保护电路故障,但是把过流保护电路断掉后故障依旧,我真是没仄了,哪位高手能帮一帮我,不胜感激.

网友A(2003-06-17):
输出电容/电感查一下,或芯片坏,可能吧!

网友B:
公司专业维修电源 可以寄来维修。 网址:bortong.hqew.com 电话:0595-5693472 13959852568

网友C(2003-07-24):
在检查电源电路输出的同时,怀疑一下负载

网友D(2003-08-25):
如果IC没有问题的话,看你IC上的current sense 所接的电阻是否有写大了.试减小该电阻,看有无改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