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danfoss 2822 报 FR16故障求助

楼主(2003-08-25):
本人接手修了一丹佛斯ULT2822的变频器,先前是电源故障,排除故障后试机,报FR16,配置了几次参数,还是没能解决问题,特请教。

网友A:
很简单呀,换板,丹佛斯的机器故障率很底。出问题很难搞。

楼主:
很难修吗?那怎么办?总不能把它丢了吧?你没有好的意见就不要在这里唧唧歪歪。

网友A:
我帮你修有兴趣的话请打021-62141466维修部802

网友B:
16是电机端子报警,如果外部接线没短路,可能是输出端电流互感器坏了,你不妨拆下来看看

网友C:
求教:丹佛斯VLT2040跳过流?

网友B:
如果软件设置没问题,查电流检测部分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