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部程序中运用Wincc的内部数据?

楼主(2003-08-25):
在外部程序中运用Wincc的内部数据? 可不可以在外部程序中创建Wincc变量? Wincc变量的值,可不可以在外部程序中读到? Wincc的告警信息,可不可以在外部程序中读到? Wincc的历史纪录,可不可以在外部程序中读到?

楼主:
可以,WINCC的外部TAG个有一个表。

楼主:
您好 我想知道你的外部程序是什么程序?能具体一下吗?也许你的 问题我可以答复,我的E_MAIl:ben_hero@163.com

网友A:
WINCC的虚拟变量可以通过OPC的方式读写 告警记录\历史记录都可以从数据库中读取

网友B(2006-07-19):
wincc 数据快速归档是不是需要挺长时间啊?
为什么在数据库中我找不到呢?

网友C(2008-08-11):
真是d  efsdfef

efewewfwea

网友D:
不好处理的通通通过OPC方式处理

网友E:
读取wincc里面的变量可以用两个方法:

1、opc

2、wincc里面写脚本把变量写到外部数据库、excel中去

读取wincc的趋势和报警则只能在wincc里面写脚本或者用vb、vc写代码读取wincc的归档数据库,具体可以参考《深入浅出wincc6》里面有详细的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