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设备中可变组装实例的实现问题

楼主(2003-08-25):
各位Devicenet专家们,你们好! 我有一个困扰已久的问题,请大家帮忙!问题是这样子的! 我在做一个Devicenet的从站,在该从站只支持Poll报文,我定义了几个不同格式的IO组装数据对象实例(针对不同的应用),同时可以通过网络设定当前选用了那个输入装装和那个输出组装(我在内部定义了一个自定义对象,对象中包括输入组装和输出组装设定这两个属性),但是在EDS文件中只能描述一个缺省的输入和输出的组装作为Poll的连接。这样我的问题来了: 1、当我通过网络设定的组装同EDS中默认的组装实例不一致时,会有什么影响? 2、我使用的是AB公司的devicenet架构,是用RSnetworks网络管理软件和SLC5+1747SDN_scanner,在主设备中可以设定输入和输出组装数据的长度(对应与从设备中的IO poll连接的生产和消费数据的长度,请问网络运行后1747SDN_scanner是否会用他设定的输入和输出组装数据的长度来初始化我的设备中的IO poll连接的生产和消费数据的长度??? 3、我上述的这种支持多个可设定组装实例的实现方法(网络设定当前使用的组装实例)是否可行,还有别的方法? 谢谢! xudayin@163.com dnet

网友A:
1、当我通过网络设定的组装同EDS中默认的组装实例不一致时,会有什么影响? awa405: RSnetworx或者其他例如DeviceNet Configurator等网络配置软件,它的机理是通过扫描从站获得从站信息后,然后和加装的EDS文件对比,如果相同,那就可以按照EDS文件中的内容查询更多的从站信息,如果由于组装实例不一致,它会显示“设置参数错误”字样,但是你可以不理他,假如你知道下面从站的真实组合实例的输入输出尺寸,那么你就可以直接手动配置主站的内存长度分配,或者修改加装的EDS文件进行默认内存长度分配。       2、我使用的是AB公司的devicenet架构,是用RSnetworks网络管理软件和SLC5+1747SDN_scanner,在主设备中可以设定输入和输出组装数据的长度(对应与从设备中的IO poll连接的生产和消费数据的长度,请问网络运行后1747SDN_scanner是否会用他设定的输入和输出组装数据的长度来初始化我的设备中的IO poll连接的生产和消费数据的长度??? awa405: 不会,一般从站的这个IO连接对象的生产和消费尺寸属性是GET,也就是说,配置器不可能通过主站修改这个属性值。      3、我上述的这种支持多个可设定组装实例的实现方法(网络设定当前使用的组装实例)是否可行,还有别的方法? awa405: 这种方法有,一般设备会针对不同的IO连接模式:Poll、COS、Bit Strobe设定不同组合实例,也有对于Polling设定不同的Assembly Instance。例如RA的电动机保护器E3-Plus的Assembly instance ,Output就有Instance2、101、103、104、105,Input实例就有Instance 50、51、106、107。一般的Polling连接的实例中属性7和8分别是生产和消费尺寸,这个一般是只读的(GET),属性14和16分别是生产路径和消费路径,是可读写的,这个可以根据你自己的需要进行修改,就可以改变Polling连接后的Input和Output所对应的Assembly 实例,前提条件是最好你的组合实例的长度相同,那就一点问题都没有了。

网友B:
这个问题在当初开始开发DN从站的时候,有讨论过,可能是在2001年底时,当时也似乎没有一种比较好的办法! 其实楼主的方法应该是可取的,你自定义两个属性值来设定IO数据长度,但当你通讯网络配置工具修改了你从设备的IO数据长度后,应该也要修改主站中设定的IO数据长度~主站会重新对从站进行连接,这时主站会取到从站中新设定的IO数据长度值,与主站中新设定的值相匹配,则接着会使用新的IO长度来进行IO数据交换。但前提是先断开连接,将值修改好了后再次进行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