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变频器在低频的时候的过热问题

楼主(2003-08-25):
变频器用在拉丝机上,高频时没问题,一用在低频10hz左右时,就时常跳“oh”过热。调了载波频率后(从9khz到3khz),还是一样。现考虑修改中间频率和中间电压,还没试,不知各位有何高见,能否告知。通风良好,风冷风扇正常运转。

网友A:
明显就是你的变频器低频转矩不够,才发热的,载波频率还是回到9KHZ吧。因为调下来只能增加一点力矩,但对电机不好。就按你自己说的调整中间频率,电压肯定没问题。最好初始电压跟中间一起调,这样只要两点都调高一点就可以了。QQ:89709245 LIHUIFEN2088@SOHU.COM 021-54902218

网友B:
不用试,没用。在现有的基础上,不换设备的唯一方法,减小电机靠背轮直径,变频器的上限频率根据改后靠背轮的直径换算,超过50HZ(也可现场调试,以不超出设备运行的上限为准)。 好处,1。减小电机低频发热,理想时可以削除。 2。变频器,电机调速犯围宽。节电犯围宽 3。不会影响设备的工作效率和要求。 4。成本低,比换设备低多了。 5,起动容易。 缺点:麻繁,靠背轮直径要多小需计算,(要考率靠背轮直径太小机械强度的问题,以改后设备最大的转速时,电机的转速不超过60HZ为准)。

网友C:
电机低频常时间运行是要发热的,应避免!

网友D:
朋友,你好发热是通过热敏电阻来传导的。我可以帮你该掉热敏电阻。有兴趣请与我联系。021-62141466 赵先生

网友E:
同意VVVF的,变频器在恒转矩负载低频运转发热是通病,加大减速比会好些

楼主:
谢谢各位,问题已解决,调了中间频率和中间电压后,机器可正常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