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HSCR(高速计数复位指令)用法请教。

楼主(2003-08-25):
HSCR k400 c245 y10 今天用这条命令时,不知什么原因老是出错(无法用梯形图输入这条命令),是不是还要设置别的东西啊,请各位朋友指教这条语句的用法,多谢,我也查了一下别的书,均无法解决。

网友A:
这是个32位指令。用DHSCR K400 C245 Y2 即可!不过你不能使用Y10(我至少记得),Y10的滤波时间常数不可改哦,不能立即复位。

网友B:
总算看到高手了 我也想问相关问题 “运动控制器”同志 能否给个完整的梯形图 就是运用了HSCS HSCR HSZ指令 我按照书上的一小段例子输到PLC上,老是报程序出错 我的E wslsl@citiz.net

网友C:
不能用Y10,而应用状态继电器(M)!

网友D:
y10 可以用 ,不过继电器主机存在延时,请用晶体管机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