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变频器漏电现象的解决方案???

楼主(2003-08-25):
有人能告诉我怎样解决变频器漏电严重的方案? 我们的产品老是造成漏电开关的跳闸?

网友A:
为什么要在变频器前装呢?用塑壳断路器不更好吗? 加装直流电抗器。调整载波频率。同时要是在漏电开关及变频器之间有开关的话不妨也在开关上装电火花吸收装置。QQ:89709245 李惠锋

网友B:
这种漏电是正常的!可选取漏电电流大一点的漏电开关!!但对防触电作用减少!有的工厂把它拆掉!!

网友A:
还可以把变频器的接地拆除试试

网友C:
楼上两位老师:除了拆掉是否还有更好的解决办法?漏电开关及变频器之间有开关在开关上装电火花吸收装置怎么加?请赐教。

网友D:
加装直流电抗器。调整载波频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