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请教高手,怎么用好PCI-1711卡

楼主(2003-08-25):
我是初次使用数据采集卡,选择的板卡为研华PCI-1711卡,打算在VC下面编程。所给的example都是基于Win32 Application的程序;我想基于MFC AppWizard(exe)编程。由于本人对使用数据采集卡没有经验,对VC编程语言也不是很熟悉,所以想请教高手,怎么用好PCI-1711卡,最好有初步应用该卡的VC源代码可参考,本人油箱:hszuoyun@163.com,此信箱专供学习讨论,谢绝其余打扰,感激中

网友A(2003-07-23):
其实, 用 SDK 或 MFC 的写法是差不多的. MFC 也就是把一堆 SDK API 再包装成一堆 Classes 啊! 所以实际上, 只要把 SDK example 内的相关 code, copy 重整入 MFC 的架构中就行了! 重点在于, 您必须要先去了解 SDK example 在作什么控制, 用了哪些 Function. 这样应该就好办事了!

楼主:
今天又看了一天的example,似乎有点眉目了。还没有自己采集到数据

网友A:
记得把 example run 个几次, 看看输出结果/画面. 一方面有助于了解该 example 在作啥事, 一方面可以先确定这个 example 就是您要的. (别看了半天, 最后发现 example 是不 work 的.... 那就很气人了! )

网友B:
另外要注意一下,SDK的例子中可能有些数据类型,在MFC的C++编译下可能需要强制转换才可以.

网友C:
最简单的是软件触发方式的例子程序,Adsoft开始,然后再看中断方式adint,起线程还是稍微麻烦了一点嘛!有顺序的看例子有助于上手!

楼主(2003-08-25):
看了一下adsoft,试着使用一个通道采集了数据,但是现在还停留在只能用一个通道采集数据。进度比较慢,可是我也急不来,觉得自己比较苯。多谢大家的帮助和提醒

网友C:
有了一个通道的经验,madsoft就可以进入多通道采集了

网友D(2011-07-31):
请问你之前用的PCI1711控制卡,是否控制4轴以及以上的呢? 我看你那好像是2轴的而已!谢谢!

网友E(2014-03-16):
刚刚开始接触,亲!现在的DAQNavi比较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