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nderware论坛
INTOUCH按钮

楼主(2003-08-25):
INTOUCH中的按钮显示的字符串能否动态替换,如原来按钮字符串为“确认”,点击后显示字符串改变为“取消”,怎么实现!

网友A:
1. 在上面画个文本再作显示 2. 用成两个按钮,1为确认另一个取消.

网友B:
用一个变量表示拉,变量为1是“确定”,为0是“取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