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位问题?

楼主(2003-08-25):
请教诸位大侠 我这里有一台变频器75KW/2100V,在空载运行时正常工作,负载运行时,会出现复位现象。有时 甚至不能正常启动.请问这和硬件电路有关嘛?

网友A:
变频器型号,有没有报警,输出U.V.W电压电流是否均恒.将叁数全部清除重新 ++设置.027-85712619周 武汉三菱特约维修站

楼主:
变频器在运行中开始的时候,输出电压均衡,输出电流相差不到1安。 但是当频率升高时,会突然复位。有时当频率升至48Hz时,可正常运行 半小时左右,然后就突然复位了??

网友B:
“复位”是什么意思???

网友C:
我遇见过这样的问题 可能是记忆块子坏了 我家用的是75179的 只是可能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