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emens软件
wincc中遇到的麻烦!求助!

楼主(2003-08-25):
我在wincc中把一些矩形、线段等编组,然后对这个编组的属性—>显示 做它的动态对话框 当二进制变量为“1”时,这个编组显示,为零时不显示。 我做了10个这样的编组,每个用的二进制变量都不同,都可以达到想要的效果, 但是在第十一个中,这个编组中的一个线段在编组的其它部分不显示的时候,它却显示 只有当其它的也显示,然后在消失时,一起消失。请问,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期望着你的解答!!! 谢谢!

网友A:
有可能编组没有编好,把线段编到其他地方去了。一般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还有不需要用11个变量来做这个东西,只需要一个变量就可以完成这些的功能,通过赋予不同的数值就可以了,通过判断数值等于几,我想这样会更加有效率。如果工程比较大,点数比较多,你这样会自己都看迷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