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安川616G5烧模块

楼主(2003-08-26):
有一台安川616G5-55KW的变频器,一组模块与驱动板同时烧坏,修好后,不接电动机开机,输出电压正常,三相平衡。接上电动机,一启动,马上烧另外一组模块,不知何故,请高手赐教。

网友A:
维修变频器要全面检查,不能“头痛医头”,要检查其它模块是否损伤,还有模块上的吸收回路!!驱动电路!!

网友B:
你修好后上半周德波形,幅度一样吗?下半周德波形,幅度一样吗?必须一直,否则烧模块便会又发生,损失惨重.可来电交流.电话:021-65591677-6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