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2800变频器的故障问题

楼主(2003-08-26):
我有一台丹佛斯2800系列的变频器,当带载运行时经常报故障 FR16(电机或电源线短路)。经检查,电机及电源线没有任何问题,调整上限电流值为最大也不行;恢复出厂设定值,然后重新设定参数,问题仍然存在。实在是无记可施,咳!!愁人那!!!

网友A:
可否把你的负载及设定参数告诉我,同时不排除VLT2800的软件问题,需升级。我的联系方式是:QQ:89709245 LIHUIFEN2088@SOHU.COM 021-54902218 李惠锋

网友A:
建议王仁祥老师把这什么深圳鼎利数控设备公司给赶出去。同时提醒FGG升级版本最好用2。3版本

网友B:
我公司可帮你维修 (0)13586499195 田

网友A:
上面的兄弟记住,软件升级一般是不用钱的。

楼主:
李兄: 你好!我的变频器型号是VLT2840 3*380-480V,软件版本为2.3系列。 负载为3KW/350V/400HZ的高速电动机。 当电动机工作运行时,负载恒定,运行频率为300HZ。 设定参数: 002=1 003=300 100=0 101=1 102=3.0 103=350 104=400 105=11.2 106=24000 200=3 201=0 202=400 203=0 204=0 205=400 206=2 207=15 208=15 221=140 223=0 224=11.2 225=0 226=400 有何不妥?请指教。

网友A:
朋友,你好! 你的问题是硬件方面的,并不是软件,可以修复。可能是你的模块有问题。

网友A:
to:fgg 以上电机为特殊电机电流较大应选用VLT2855才对,同时注意到206参数为2说明负载要求启动缓冲S曲线。建议将101改为4高特殊电机曲线。然后在400系列参数中调整V/F曲线。记住431(最大输出电压)为350V。432(基本频率)为400HZ其他参数可根据实际设定。同时224应该更大点。我的QQ:89709245 LIHUIFEN2088@SOHU.COM

楼主:
李兄: 我将会根据您所指点的试试。 我的高速电动机拖动的负载为:直径为100毫米,厚度为20毫米的圆形甩盘,与电机轴旋转,同时有浆液流入甩盘,并经甩盘周围甩出。工作时流入的浆液量恒定。我的变频器初始安装时使用正常,使用半年之后开始出现如上故障。我有两台同样的电动机,替换使用,开始时其中一台A出现上述故障,另一台B则使用时正常。怀疑为该电机A问题,使用一段时间之后电机B也出现了同样问题,而且越来越频繁。检查电机并没有何异常。是否与变频器硬件有关? 我的变频器说明书中没有关于参数429-436的说明,您能否为我提供更加详细的使用说明书?

楼主:
李兄: 您能指点一下,变频器输出端的实际电压,可以用什么方法来测量吗?

网友A:
以上主要为当初你使用变频器时,没有根据电机的特殊性调整V/F曲线,造成日常运行时变频器运行电流过大,同时电机长期处于磁饱和状态,估计其线圈已经有轻微的短路了。如果你在调整完V/F曲线后,仍然出现问题建议换台电机试试。你可以用普通仪表测三相电压是否平衡(考虑到奇次谐波干扰相差30V以内一般正常)。

网友C:
你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好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我们交流一下。 027-83495710(礼拜天勿打)

网友C:
是软件的问题吗?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更换了新的操作面版(软件版本为2.64),配置参数后,还是同样的报警信息。

网友D:
丹佛斯的机器2800出现FR16,是驱动检测回路的故障。朋友有兴趣的话 请与我联系。021-62141466 维修部赵先生

网友A:
当然以上这些如果调试参数正常的,电机正常的情况下,那就要检查硬件了。我的电话是:021-54902218-855

网友E:
请换掉输出端电流互感器看看

网友F:
广东容济就知道换互感器!

网友C:
我的一台和你同型号变频器也是这样的故障,经过仔细检查为LM239坏了。它的位置在模块的右下脚,起检测驱动端子电流作用的,如果代换LM239后还是不行的话,就要拆下模块检查LM239的外围电路。如有不同意见者,欢迎讨论!!

网友G(2007-01-21):
输出电压用指针式万用表测量,数字表是不能测量的

网友H(2008-04-25):
输出电压530v左右正常否

网友I:
请问丹佛斯变频器通信的软件哪里有啊,通信软件和升级软件一样吗?我从网上下载的都需要序列号的,可我没有。希望哪位老大有的话帮帮小弟,先谢谢了,我的邮箱是  275236526@qq.com

网友J:
软件升级不要钱吗?那我的2060黑可以升级吗?

网友K:
各位高手我有几台VTL2800显示正常,没有输出,请各位高手帮我分析一下,谢谢各位

网友L:
丹佛斯变频器有特价

www.3729.cn

网友M:
我有一台2800的变频器上电显示ERR.16,经代换为CPU板故障,不知哪里不好,有知道的请告知,不胜感谢!

网友N(2009-04-09):
我也遇到同样的问题,最后你们是怎么解决的呢?谢谢

网友O:
怎么恢复出厂值

网友P:
duan断电,同时按住上边三个键,上电,等一下松手既是,2800.2900系列产品

网友Q(2009-05-13):
我们公司能够提供承接各类品牌的变频器维修。本公司也是上海第一家丹佛斯代理商。16年的时间,品质有保证。我是个刚刚大学毕业的学生,刚进入工控行业。在公司做销售。我也非常希望能与丹佛斯的用户多沟通,学习。希望各位前辈多多提点。QQ;252675368.  EMAIL;frankshijun@hotmail.com。

网友(2009-06-27):
vlt2900 err15报警怎么解决啊

网友R:
驱动电源故障,仔细看看负压是否正常

网友S(2019-01-15):
多年前的事情了,感谢曾经老友的回复。

微  13589994988

网友T:
丹佛斯的机器2800出现FR16,是驱动检测回路的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