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屏通讯求助

楼主(2003-08-26):
我用的是两台EASYVIEW屏,用232能通,中间加了两个232/485转接器来延长通讯距离,结果通不上了,为什么?各位帮我分析一下。

网友A(2003-06-06):
台湾触摸屏就是这副德行,放弃吧。

网友B:
换hakko 的就行!

网友C:
请致电021-32020258找高先生 上海人机电子有限公司

网友A:
EASYVIEW屏通讯是稍微差一点,不过我用过海泰克的很容易通上了,不过是三年前的事情了。台湾产品和日本产品各有千秋!

网友D(2003-08-26):
請您CHECK看看232/485转接器電源是否足夠...應該和HMI無關...可用台灣新產品GD17試試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