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FX2N-2DA有关的特殊地址

楼主(2003-08-26):
FX2N-2DA占用8个点,对应地址是什么?与之有关的特殊地址是什么?

网友A(2011-08-11):
请给答复呢,同疑问呢?

网友B:
不懂  什么意思

网友C:
好好看看特殊模块手册

网友D:
占用8个点,你的是模拟量输出模块,所有接在2N系列PLC中的话占用8个输出点位置,打个比方,你的模块接在FX2N-16MR后面,然后2DA后面又接了一个8点的输出模块,地址分配为,Y0-Y7,Y10-Y17。2DA占用了Y20-Y27的地址,后面的输出模块的地址为Y30-Y37

特殊地址,请查看特殊模块手册,就是2DA的内部地址参数

网友E:
果真这样?

网友F:
模块不占用实际的地址,只是占用PLC的扩展总点数

网友B:
对:kskstiy 关于

占用8个点,你的是模拟量输出模块,所有接在2N系列PLC中的话占用8个输出点位置,打个比方,你的模块接在FX2N-16MR后面,然后2DA后面又接了一个8点的输出模块,地址分配为,Y0-Y7,Y10-Y17。2DA占用了Y20-Y27的地址,后面的输出模块的地址为Y30-Y37

特殊地址,请查看特殊模块手册,就是2DA的内部地址参数

内容的回复:是这样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