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精度的问题

楼主(2003-08-26):
我想请教一下,关于采集模块的精度是怎么确定的?例如有的模块的精度是12位。请高手指教

网友A(2003-07-11):
理论上: 2^12=4096 分辨率 10V/4096=0.00244140625V 最小识别电压变化值 其它类似

楼主:
我还是不太明白,可以说的详细一些吗?

网友B(2003-08-26):
分辨率指的是a/d转换芯片的最小分辨电压的大小, 计算当然就是楼上说的喽! 不过具体使用的时候就要关注板卡/模块的accuracy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