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接地问题

楼主(2003-08-26):
有一台变频器带10台功率完全相同的电动机.问题是当其中的某一台电动机出现接地故障时,变频器就进行接地保护,这样,其他所有电动机将都停止运行,这是所不希望的.要求是哪台电动机出现接地故障,就停掉哪台电动机,而不影响其他电动机的正常工作.请教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2001-05-24):
分别给每台电动机加接地保护,接触器

网友:
你怎么保证每台电机加的接地保护动作比变频器接地保护动作快?您试过吗?有把握吗?

网友A:
变频器在保护电机的同时也保护其本身即功率器件(IGBT),IGBT要求短路情况下的安全时间小于10US, 用霍尔元件(2US),伐值比较(2US)可满足,变频器的保护大部份是先软件后硬件实现,且跳闸定值较大,通过小定值(1.1倍)完全能先与变频器动做,实现崭态保护,我没有试过,但我成功设计过变频器(MPU+IGBT),对变频器比较了解,你有好的办法吗?我想大家都认为变频器没有什末不可理解,不知你怎末看待它?

网友:
现在的问题有两个: 一、直接先对电动机接地进行保护使用什么手段?接触器吗?恐怕不行。固态继电器?速度恐怕也有问题。 二、即使设置了靠近电动机的第一层保护,没准当该保护动作以后,变频器的保护仍然随后动作。因为在接地发生的一瞬间,变频器已经采样到了信号,进入了软件对事故处理的程序,只是在时间上稍后与前面的保护动作而已。不知我的这个想法对不对,请赐教。

网友:
使用快速熔断器试试,但要计算好熔断时间

网友:
快速熔断器不行!试过了!

网友B:
你好 我现在正在做基于DSP(TMS320F240)和IPM的变频器,我是刚刚做,遇到了很多问题,看到你给WUJQ的回函,很想同你交流一下。我的电子邮件是:lheart@263.net.同时很高兴认识你!

网友:
怎么试的?还是照旧吗?熔断器熔断了吗?再仔细做做?

网友:
熔断器也熔断了,变频器也保护了.

网友C:
用电流检测,快速反映,但系统较复杂,成本上升。能承受否?

网友:
将变频器的过电流倍数调大一点,将熔断器的熔断时间再缩短一些试试,这是最好、最实际的办法,若不行就需考虑修改系统运行、接线方式了。

网友:
电流检测的速度足够快,但在主电路的切断方面采用什么措施(不计成本)?怎么保证第一级(电动机就地保护)动作了,而变频器的接地保护不动作(因为变频器的接地保护也相当快.至少检测相当快,而且一旦检测到接地故障后,进入软件处理阶段后,就出不来了,直到发出保护指令为止)? 能否将变频器的接地保护功能删除掉,对每台电动机单独加接地保护功能.哪位仁兄能有办法将变频器的接地功能删除掉?

网友:
变频器接地保护的原理是这样的: 在变频器的内部的直流电源部分的输出(连接到逆变器)的两根线上分别有两个霍尔器件.在正常情况下,流出直流源(流入逆变器)的电流和流回直流源(从逆变器流回)的电流是相等的.两个霍尔器件上的电压是平衡的.一旦发生接地故障,流出直流源的电流同流回直流源的电流不等,两个两个霍尔器件上的电压不等,变频器检测到这种情况,就立刻发出报警信号,实施接地保护.所以接地保护的基本原理并不是靠出现了较大的接地短路电流来进行保护的.

网友C:
电流检测“两个霍尔器件上的输出、输入电压基本上是平衡的”.这就给我们提供了“机会”,能办到。因为“系统”不在身边,变频器的保护电路随厂家不同又有各种各样的,很难具体说什么。只能提供个思路,我想动手也没办法。想说深、广一点又限于篇幅和时间,很遗憾。

网友D:
能不能在每台电机的输入端加一台隔离变压器,不一定正确,请赐教。

网友:
加隔离变压器的方案我们也想过,但变频器输出的频率是变化的,变压器要想适应一定的频率变化范围,在设计上是有一定困难的.另外,有些变频器的控制方式是矢量控制,通过变压器后,控制量是否准确就难说了.

网友E:
你好,请问检测落地保护的霍尔元件常用的型号是什么?我遇到很多变频怎么没有见到这种元件,请赐教!

网友:
只是在变频器说明中提到接地保护的原理,我们并未拆开变频器看霍尔元件是什么型号.也不敢乱拆.

网友F(2001-06-23):
想知道您设计的变频器多高的电压等级,我非常想获得高压变频器或软启动器的资料,想做这方面设计,IGBT或IGCT 的控制资料和原理那里有?新手上路,猪头猪脑,多指教。

网友G:
哈哈,矢量控制???那是厂家的噱头,有测试方法吗?? 我在干变频器,没见到那玩意!!

网友H:
把电机的接地保护去掉,我认为没有必要

网友H:
我厂使用的convert有数十台,没有一台有接地保护的,而且从未出现这种故障

网友G:
其实,有一些变频器是被有接地保护的,是过电流保护

网友I(2001-08-21):
用金钟默勒的电子过载继电器做电机保护器并控制接触器,然后调整变频器的电流设置,并把变频器修改为扑捉再起动;在故障设置里作修改。

网友J:
接地故障呀!电机漏电啦?确保不会引致安全问题或短路吗?干嘛不选好的电机?要想不影响其它电机工作,就得立即切掉故障电机与其它电机的并接吧?那每台电机都要有自己的保护和电源切断装置,惟独变频器上的接地保护功能必须去掉,对吧?为不损坏变频器,各台电机接地保护装置和断路器的响应时间都要和变频器原有装置的响应时间差不多吧?这样的的电机保护装置得多少钱一套啊?如确有必须这样工作而不太计较成本的系统,咱们来研制这种电机保护装置怎么样?

网友K:
实际上首先是将变频器悬空不要接什么地了,再在每一台电机前加装一台快速电子漏电电流继电器,并将变频的相关参数进行调整,即可。

网友L(2003-02-21):
不知你对10台电机的同步有什么要求,若要求不高,就加变频器.要得到安全措施需增加的成本够加几台变频器了,而且这样会保护变频增加寿命.

网友M:
现本人遇到一难题: 系统用一施耐德ALT66变频器和工频(可切换)启动一深水泵,变频器显示“SHORT CIRCUIT”,停止运行。断电后再上电,变频器显示“GROUD FAULT”。用1000V摇表检查电机,发现电机三相对地短路,用万用表检查,发现电机三相相间电阻为兆殴级,用工频直接起动,电机三相有电压但无电流,何故,望指教!

网友N:
SLG:                   你的第一次故障是因为发生了绝缘降低致使短路故障,变频器保护跳闸,这个时候就应该测试了,如果做了就不会发生第二次严重错误,可你没做,结果进行了第二次带故障合闸,造成大的短路电流,结果将电动机的三相绕组导线烧断,可能是在端部,也可能是在内部,不管那种情况,你所用的方法都测不到。所以你在电动机的接线端子上测的结果就是你所说的。用摇表检查电机,这时每相的接线端子根部(在泵端)已因短路电流造成与外壳失去绝缘相连(烧坏),结果你发现电机三相对地短路,而又用万用表检查,这时因为端子后面的线圈已烧断了,所以你发现电机三相相间电阻为兆殴级。个别情况也可能是电缆烧断,但你所说的情况可能性不大。

网友O(2003-03-25):
这个问题我们在连铸机辊道上经常遇到,不好解决。最经济的办法就是每个电机前装一个开关,哪个电机接地(包括相接短路)了就拉掉,重新开机,换完电机后,再送上(注意:大功率的不能直接送),当然,向拉轿机那样重要的设备,我们一般都用进口电机,很少烧。那儿停了损失就大了。

网友P(2003-08-14):
老兄,一台变频器同时控制10台电机吗?那你如何让正在运行的电机 切换出变频器控制?并保正不损害变频器?

网友Q:
l.牛皮吹大了,小心炸掉

网友R:
我还是觉得换成是10台带10台电机方便些,不要去研制什么保护装置了

网友S:
我们公司变频器风扇老是坏,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同样的风扇用在别的地方不容易坏,而用在变频器上就老坏。开始我们怀疑是风扇用久了,轴承磨损或者缺油了,但检查以后不是这个原因。要是因为电网电压波动太大的缘故,好象这个也说不通。哎!真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请各位高手帮我解决这个难题。谢谢!!

网友T(2007-04-21):
酒是陈的香,帖是老的壮。

网友U:
  “要求是哪台电动机出现接地故障,就停掉哪台电动机,而不影响其他电动机的正常工作.请教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1、不管哪台电动机出现接地故障,对变频器都是致命的;
2、由于变频器输出端对三相工频是直通的,电动机出现接地故障,就意味着工频短路;
3、而且只能是变频器保护,不可能是哪台电动机出现接地故障,就停掉哪台电动机;

网友I:
1、不管哪台电动机出现接地故障,对变频器都是致命的;
2、由于变频器输出端对三相工频是直通的,电动机出现接地故障,就意味着工频短路;
3、而且只能是变频器保护,不可能是哪台电动机出现接地故障,就停掉哪台电动机;-----------------------------------------------------------------------------------------------------------------------------
   丢人,连变频器的应用都不会.这三条就暴露了楼上连变频器简单的应用常识都不懂,还在夸夸其谈.

网友U:
    “连变频器简单的应用常识都不懂,还在夸夸其谈.”

1、具体讲错在哪儿?
2、正确的是什么?
3、骂人说明你无能又无知!

网友V:
变频器不接地的情况我遇到了好几次!严重的都已经IGBT短路!

网友W:
变频器的接地线与电机的接地线并联会损坏IGBT吗

网友W:
那位老师能帮我解答,谢谢!

网友U:
“变频器的接地线与电机的接地线并联会损坏IGBT吗”

1、正常情况下不会!
2、只要变频主电路出现接地故障,就会出现相零短路电流,短路电流经过的模块就有可能损坏!
3、上述情况发生在接地电网中。

网友W:
那变频接地线接的是零线对变频有损害吗

网友X(2008-12-24):
怎样实现?

网友X:
目前,有变频器之后线路分支的接地保护装置吗?

网友Y(2009-04-21):
好负载呀..接地问题呀

网友Z:
变频器要单独接地,就可起到保护作用,但要想达到一台接地,变频器不停,不现实。

网友AA(2009-06-15):
我们使用了ACS510的变频器,当系统上其它设备接地,它没跳闸,但当其它变频运行的设备接地,它跳闸了,看了用户指导,说像我们这种经电阻接地的系统应将EM1、EM3螺钉拆掉,由于不知其接地的道理,所以虽然拆了,但有困扰,希望哪位高手能解答这样做是否正确,谢谢!

网友AB(2010-05-26):
有一台变频器带10台功率完全相同的电动机.问题是当其中的某一台电动机出现接地故障时,变频器就进行接地保护,这样,其他所有电动机将都停止运行,这是所不希望的.要求是哪台电动机出现接地故障,就停掉哪台电动机,而不影响其他电动机的正常工作.请教如何解决这个问题. 。。。这问题就解决不了吗?哪位高手能解决的啊。急急急

网友AB:
顶起来,让大家研究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