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Profibus-DP中的DP是什么的缩写呀

楼主(2003-08-26):
请教:Profibus-DP中的DP是什么的缩写呀

网友A:
论坛里面早就有。

网友B:
欧洲标准EN 50170 V.2[1]开放的现场总线系统PROFIBUS(PROcess FIeld BUS)和特别适用于分散外围设备的DP协议,可到www.profibus.com进一步了解!

工控啊!

网友:
也就是楼上的老兄的:Decentralized Peripheral

网友C(2008-10-07):
北京安拓普公司自产自销PROFIBUS-DP网关,现在免费提供Profibus-DP模块试用一个月,详情请见http://www.ontop-tech.com.cn/profibus/profibus-gate.htm

本公司的Profibus-DP模块
应用广泛:凡具有485 接口,标准ModBus协议的设备都可以使用本产品实现与现场总线Profibus的互连。如:具有ModBus协议接口的变频器、电机启动保护装置、智能高低压电器、电量测量装置、各种变送器、智能现场测量设备及仪表等等。

应用简单:用户不用了解Profibus和ModBus 技术细节,用户只需参考本手册及提供的应用实例,根据要求完成配置,不需要复杂编程,即可在短时间内实现连接通信。

透明通信:用户可以依照Profibus通信数据区和ModBus通信数据区的映射关系,实现Profibus到ModBus之间的数据透明通信。

欢迎来电咨询:
Tel:010-88203069 13810537728 王小姐
Email:wangke@ontop-tech.com
http://www.ontop-tech.com.cn

网友D:
DP只使用了第1,2層加一個用戶的應用接口,對通用意義的3-7層未加定義。

网友E(2008-11-07):
谁有DP这方面的程序,上传一下,学习学习,

网友F:
不好意思我不会搞程序

网友G(2009-06-09):
4楼回复的相当ok啊